模拟开关可不可以等效为电阻器使用

楼主(2009-09-23):
用脉冲信号控制模拟开关开合,调整占空比和频率,控制流过的电流,可不可以等效为电阻器。比如说无源高通滤波器,把电阻用模拟开关代替,用一个pwm控制开关仪一定频率和占空比开合,能不能代替电阻实现预想功能。有人见过这种电路吗?

网友A:
那会产生很多“谐波”地。

网友B:
有这样的电路。例如所谓正弦能量分配式交流稳压器。
但如HWM所说,这样会产生很多谐波。
开关频率高,产生的谐波频率也高,滤除还比较容易。若是开关频率与信号频率相差没有几倍,滤除起来非常困难。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
这个在滤波器上有使用的吗
怎么精确计算等效电阻

网友B:
听说过开关电容滤波器,没有听说过开关电阻滤波器。
怎么计算?可能还是要通过电流计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