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09-09-23):
如图所示,请问不加输入Ui时,会有输出吗?输出可能是什么?为什么
若加输入信号Ui,输出是什么?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输入也有输出,那就是振荡器。
此图正常时不会振荡。但若电源去耦不好,或运放不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等等情况,有可能振荡。
输出应该是输入的积分。但C2C3不大清楚是什么目的。

网友B:
运放输入直流偏置悬空,你让我们瞎猜呀?没有意义的问题。

楼主:
嗯,是的,我测量下,在输入端不加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出端没有信号,可以理解为输入信号加在了积分电路的正极端,输出正好抵消为0,所以没有输出信号。那具体那个运放与三极管的作用可以讲讲吗?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不明白三楼的意思,可以数清楚点吗?

网友A:
3楼说得不对。
“没有输入信号”并不一定是输入悬空,输入端接地也是“没有输入信号”。由于信号源的存在,输入并没有悬空。
楼主的测量大成问题。这个电路,积分电容没有放电回路,由于失调电压影响,运放输出端将不断漂移,直到由于电源电压有限,无法再漂移为止。楼主量得输出为零,就是运放输出到了电源电压范围的边缘。
输入信号输出信号都必须理解为交流信号。

楼主:
我指的没有输入信号是指输入Ui为0,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楼上想请教下,就是不考虑别的,运放与三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什么作用可不知道。
你贴的图,你问我?

楼主:
:handshake不明白才来请教的

楼主: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你要拿这个电路来问,只能说象个积分电路,但不能加C2/C3,而且积分电容缺少并联的放电电阻。
其他的,不知道。

你保证你的电路绘制对了吗?
那个Q4你确认是个NPN三极管了?

简单电路还是根据功能自行设计的好,不然抄错了电路,或没完全理解设计者的用意,反而会走许多的弯路。

楼主:
我把电路补全了,楼上看下还对不?哪里还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Q4应该是NPN的管子,我也不知道对不对的,所以想先分析下,请大侠看看哪边还不合理

网友C:
看不知对错的电路看得累,而且楼主又说不出要完成什么功能,简直是瞎子摸象。

楼主应该多给点线索,让大家猜也有个目标。

网友A:
我恐怕awey也说不出什么了。
天知道你那1234里面是什么。

楼主:
1,2之间是个电阻,3,4之间也是个电阻。3,4脚相当于驱动,1,2脚应该是反馈吧

楼主:
具体就是前端这个电路控制那4根线,别的没啥,重点在前面,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类似于这个

网友D:
通过调整电位器,使运放输出端的电位在0--VCC之间的某一点。UI的输入使输端的电位在该点上下摆动,驱动Q4做可变的输出。俩个电阻当然是反馈,使输出的摆幅在要求范围内。问题是所谓的Q4,不管是双极型的,还是MOS型的,运放与其连接总要有个电阻吧?大概封装象三极管,把Q4搞清,其它好理解。反相端是滤波。

楼主:
测试得:3脚到2脚是1455
1脚到2脚763
1脚到3脚753
反之都没有。

楼主:
而且器件上面标注的是L6应该是的呀,1-B, 2-E, 3-C应该是的呀

网友D:
VCC通过R1,受控的Q4输出。  受控电源(对负载来讲)。框内的1 2 3 4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及其偶然的来看看,说的若不对,多包涵!

网友E:
感觉楼主这个电路是一个 电压控制电流电路。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和一种廉价的4-20mA电流环控制电路很想。

网友D:
IC及外围元件组成一个可变稳压值的稳压管,这样两个器件连接没有电阻就好理解了。

楼主:
那就是这个电路是合理的了 ,最后一个三极管是起放大作用的,它放大的是基极的电流,理解为电压控制电流电路?25楼可否把廉价的4-20mA电流环控制电路贴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F:
ui没有输入时事没有波形输出的,当有输入时将有一个和ui正相的放大的波形的基础上加上vcc量的输出。三极管为一个npn管,有电流放大作用,另外因为ui接的是放大器的负极所以放大器应该出来的是和ui反相的波形。

网友G:
三极管应该是起扩流作用吧.LZ把那个积分电容放下面就好看多了

网友E:
我的博客上有。你自己去找一下吧。
不过我博客上的 4-20mA 电流环电路是带 零点和满度调整的方案
有点细微的区别。

楼主:
看到了谢谢楼上

网友H:
像是电流驱动电路

网友I:
看不懂,不知道是作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