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运放能用正负3.3V供电吗?谢谢。

楼主(2009-09-23):
运放型号为ADA4817
如上,手册里写的operating range为5---10V,这个值到底是单边值还是峰峰值?
如果是单边指,那岂不是不能用3.3V了?

看很多运放都是正负15V,正负5V,

想知道用正负3.3V可不可以,
我理解用正负3.3V,也就是输出不会超出正负3.3V这个范围,
借宝地请教。

谢谢。。

网友A:
电压是相对的,(VCC+)-(Vcc-)<10v

网友B:
有低压运放

楼主:
那么这款算不算低压运放呢。
用正负3.3V的话应该算工作电压是6.6V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