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外接1M容量的flash应该怎么分配地址?

楼主(2009-09-23):
DSP2812只有19条地址线啊

网友A:
地址线不够
还能怎么办
等高手

网友B:
2812共有19根地址线。但多个存储区,要将FLASH扩展到1M也是可以的。存储二区可支持512K的存储容量,存储六区也可支持512K的存储容量。芯片通过不同的片选来区别两个存储区。所以楼主只需买两片512K的FLASH即可。其他细节问题可查看相关的手册,资料!!

网友C:
用CPLD扩展IO!

网友D:
还是不明白啊,不过多谢5L的了

网友E:
最高位地址线接一个IO口,用高低电平区分两个512M空间

网友A:
2812共有19根地址线。但多个存储区,要将FLASH扩展到1M也是可以的。存储二区可支持512K的存储容量,存储六区也可支持512K的存储容量。芯片通过不同的片选来区别两个存储区。所以楼主只需买两片512K的FLASH即可。其他 ...
引用 网友B:

使用片选信号这样会不会影响SDRAM和SRAM的扩展性呢

楼主:
谢谢5楼的帮助
当然还有其他楼的一块学习
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