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21 RSSIth的单位问题!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比如一个放大器输入信号时+10dbm,放大器增益为10db,那么意味着输出功率是10+10=20dbm的输出功率,也就是10mW输入放大10倍输出得到100mW的功率,类似的问题。。。

楼主:
谢谢啊,搞懂了!
2# OYGGJ

网友B(2010-05-09):
据说4421很一般

无线数据通信汇总和选型参考(含图片).pdf

网友C(2010-06-19):
性价比还是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