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总线的地一定要接吗,和12V电源的地有区别吗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楼主:
急切想知道CAN的地和12V的电源地能否接在一起?
提供的通信线中只有一个地啊。

网友A:
如果连隔离都没做,那你就勇敢地接吧……
通信距离?抗干扰能力?……看菜下锅,线都舍不得用,就别要求那么多

楼主:
如果连隔离都没做,那你就勇敢地接吧……
通信距离?抗干扰能力?……看菜下锅,线都舍不得用,就别要求那么多
引用 网友A:

通信距离比较短,5M的线,
抗干扰能力就不知道啦,

这个线是买来的器件自带的线,里面是8芯,再加一屏蔽线,外面有屏蔽层。
1# 12V
2# GND
3,4# CAN
5,6# RS232
7,8# RS485

所以我就很困惑,这CAN的地如何办, 望再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