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单片机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试卷样本。。。

楼主(2009-09-23):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
       1.8051单片机的内部硬件结构包括:        、         、        和         以及并行I/O口、串行口、中断控制系统、时钟电路、位处理器等部件,这些部件通过       相连接。
2.通常,单片机上电复位时PC =         H,SP =        H;而工作寄存器则缺省采用第       组,这组寄存器的地址范围是从       至       H。
3.MCS-51单片机访问片外存储器时利用        信号锁存来自        口的低八位地址信号。
4.将8031片外程序存储器内的数据传送给A,可以采用的指令是_
5.若PSW为18H,则选择的是第________组通用寄存器。
        6.MCS-51单片机系列有        个中断源,可分为       个优先级。上电复位时
       中断源的优先级别最高。
   7.当使用8031单片机时,需要扩展外部程序存储器,此时EA应为      电平。
8.在串行通信中工作方式      是11位异步通信方式。
9.起止范围为0000H~3FFFH的存储器容量为            KB。
二、  选择题(从备案中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将其代号写在括号内。每题2分,共10分)
1.MCS—51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       )有效。
          (A)高电平          (B)低电平        (C)  脉冲            (D)下降沿
2.若MCS-51单片机使用晶振频率为6MHz时,其复位持续时间应该超过(      )。
          (A)2μs     (B)4μs      (C)8μs     (D)1ms
3.区分片外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最可靠方法是(    )。
(A)看其芯片型号是RAM还是ROM
(B)看其位于地址范围的低端还是高端
(C)看其离MCS-51芯片的远近
(D)看其是被RD还是被PSEN信号连接
三、判断改错题(下列命题你认为正确的在括号内打“√”错的打“×”,每小题2分,共10分)
1.在MCS-51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固定等于1.5us.        (     )
2.MCS-51单片机扩展系统中, P0口必须接一个8位的锁存器,而P2口不必接。 (   )
3.单片机复位后外部中断1的中断级别最高。                 (     )
4.定时/计数器的方式1能自动重装载所赋予的初值。         (     )
5.串行口的输出也可以变成并行输出。                      (    )
四、  问答题(回答要点,并简明扼要解释。每小题4分,共16分)
1.串行数据传送的主要优点和用途是什么?
2.MCS-51系统单片机编程时,中断程序的编程原则是什么?
3.单片机系统中的定时和计数功能有何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
4.单片机用于外界过程控制中,为何要进行A/D、D/A转换?
五、  阅读并分析程序(每小题8分,共16分)
1.下列程序执行后,结果如何?
MOV  R0, #7FH
MOV  7EH,#0
MOV  7FH,#40H
DEC  @R0
DEC  R0
DEC  @R0
答: (R0)=_    _ H,  (7EH)=_   __ H,  (7FH)=__  __ H。
2.设R0=20H,R1=25H,(20H)=80H,(21H)=90H,(22H)=A0H,(25H)=A0H,(26H)=6FH,(27H)=76H,下列程序执行后,结果如何?
CLR   C
MOV  R2,#3H
LOOP: MOV  A,@R0
ADDC  A,@R1
MOV    @R0,  A
INC     R0
INC     R1
DJNZ    R2,  LOOP
              JNC     NEXT
              MOV    @R0,  #01H
              SJMP    $
NEXT:DEC    R0
              SJMP  $
答:(20)H=       ,  (21H)=       ,  (22H)=      ,
Cy=      ,  A=      ,    R0=       ,   R1=
六、请写出源程序并加以注释(8分)
设P1.1脚上接有一支发光二极管,试编写一程序使得在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时发光二极管可以闪烁且闪烁频度不同。
七、硬件设计题(10分)
利用8031单片机的P1.0端产生如下图所示的方波,系统晶振频率为12MHz。要求用软件延时方法或定时器方法完成此题要求。
20ms          20ms

40ms          40ms
八、综合设计题(10分)
用89C51最小系统构成一个七段显示器(共阴极)的控制电路,要求实现外框6段依次发光1至2秒,成顺时针转状,具任意时刻仅有一段发光。请画出与七段显示器有关的控制电路、编写出响应程序并加注释。

网友A:
像大学里 单片机课程的考试卷

网友B:
不折不扣的骗子证书,人家不学51的不是不要考了。
学校51一大群考满分的出来连串口都调不通。

网友:
更改为XX学校51单片机入门资格认证考试试卷样本……

网友C:
垃圾证书!最讨厌这些所谓的认证了!

网友:
天啦,第一个空我就不会填

网友D:
惨啊,我这个单片机用了十几年的老手,也有好几个题不会做呢!

网友E:
单片机不过是个可以编程的特殊器件而已,难道来由 “三极管”使用资格认证?;P

网友F:
Y   的,中   国尽整些没用的东东。

网友F:
Y的,我不加几个空格就发不出来哟。

网友G:
介个,介个。。不做评价

网友B:
有敢拿这个证来应聘的,立即秒杀掉!

网友H:
读书顶个鸟用

网友I:
有几道题还真的被卡了一下。
不过一翻手册就OK了。
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全装在脑子里,知道在哪里查就可以了。就像我们没有必要把数据块都放在珍贵的片内RAM里,留个指针就够了……

网友B:
书还是要读,看你咋读法了。

网友J:
漂过```漂过```假装没看到!~#

网友K:
绝对胡扯。。。

网友L:
靠!还真被考住了,4年前可能会,现在得翻翻datasheet

网友M:
蒙人的 现在MCU这么多  没用过51的怎么知道!

网友N:
里边很多东西还是需要记住的

哈哈,不过俺都是用到时翻书

上次面了个地儿 ,SP复位是为07H,结果我记不太清了,搞了个7FH,GAGA~~~~~~~~~~~

被面试官BS,说我单片机掌握的也不怎么样

网友O:
我们都学得C语言的 这怎么会啊

网友P:
明显是大学考试题
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