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导入dwg文件总是有部分丢失

楼主(2009-09-23):
各位大侠,
在protel中导入dwg文件,为什么总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圆弧丢失?有一些圆弧刚好成镜像?
我导入的是CAD2000的文件,并且是一个图层、线都打散过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出现,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王紫豪,qupeng2008,riverpeak 各位版主大侠,请指教啊,

楼主:
没人能知道吗?:'(

网友A:
我在公司用的是中望CAD...每次结构工程师给我PCB结构图时,总是有很多图层...我常常是新建一个文件,然后把我要用的图,线段复制进来...(原文件就存档留底)...自己做的文件,把需要的线段都归到同一个图层里....就可导入了.....
你的情况应该是导入的线,刚好在某个层(比如MACHANICAL 2)...也许你并没有打开这个层的显示..呵

楼主:
我也是将结构工程师给我的cad放到一个图层中,并且还是炸开的,但是还是不行,在cad中关注丢失的线,和其正常导入的线,属性没有任何差别,郁闷!

网友B:
应该是CAD的问题!另装个CAD2008重新导出DXF文件可解决。

网友:
是画CAD时选多样线的工具的不支持,你重新换过应该就ok

楼主(2009-10-26):
大侠:怎么换?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