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资料看到一句话不明白 指点下

楼主(2009-09-23):
说“电路中加个射级跟随器可以提高带负载的能力,而且还可以降低直流电位”,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输入电阻大 输出电阻小

网友B:
因为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要比输出阻抗高很多,所以射极跟随器从信号源中汲取取较少的信号功率就能激励负载,而不用像信号直接驱动负载所需的相对大的多的功率,这就是为何射极跟随器能提高带负载的能力的原因!

网友C:
就是输入口电阻很大,能很好的利用输入信号的幅度,输出口电阻很小(就像电池,内阻很小,电量很足;如果内阻大了就快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