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网友A:
单面板有专门的光线,也可以用元件脚
多层板可以用0欧电阻

网友B:
可以用0欧电阻,跨度较大的一般是用铜合金镀锡,铁合金镀锡!

网友C:
我们都叫铁线,实际上是铜芯的镀锡、镀锌线,焊接性能相当的好。

对于工厂来说,有整形机还是很方便的,直接出来标准形状作为原件使用的。
当然,画PCB时要自己做个封装,两个焊盘+丝印层一根线即可。

网友D:
跳线少,不画元件也可以。就放几个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