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恶心的事情,不说不舒服

楼主(2009-09-23):
刚才写了一个方案
花了半个多小时
写了好长好长
从项目要求,到功能实现,器件选择,软件结构等等
都写完了
最后点“发新话题”的时候,鼠标动了一下
点到了右边的话题链接

一下子所有刚写的全部没有掉了
一下子
凉了
都没有心情再重新写了

斑竹们
能否增加点功能
搞电子的经常讲掉电保存
现在大部分的论坛
在写**的时候
发生意外再进去,刚才写的内容都会保存在草稿箱里面
21ic是否也加上这个“掉电保存功能呢”

网友A:
帮你转移到大家谈,请技术人员看看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B:
这个事是不是有点象当年00说的那个“清除”?

不,应当象是退出并转向新帖。

解决办法是有。右上角有最大化和新窗口打开两个按钮。可是,默认窗口是否有必要?

这个问题迟早会和“高级回复”挂钩~

网友C:
呵呵,偶一般发很长的贴或者意识到打了很长时,都会先打开别的编辑器在编辑器里写。

因为已经被网页编辑界面打击的太多了,则不光是21ic才有的问题。
遇到这种情况,确实打击很大,真的没有心情再重新打一遍...

网友D:
据说有一个解决方案,不过没有试过。。

1,这种情况下,点击浏览器的文件——>脱机工作
2,后退
3,能够得到刚才写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在我目前所去的全部网站都存在,早就学乖了……

网友F:
N多网站这样,QQ邮箱比较有意思,隔点点时间就自动保存草稿一次。。。

网友G:
早就有编辑器有自动保存功能了,去看看**的博客,所以这方面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H:
我见过其他网站有这样做的。

当你按回复键以后,会同时弹出一个弹出窗口,里面只有你发表的内容。万一回复的帖子无响应。
可以直接拷贝这个弹出网页的内容再次回复。

网友I:
也许有可能实现...

楼主:
等待斑竹们的好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