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单片机连接的芯片地址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9-09-23):
(无正文)

网友A:
与什么单片机连接的什么芯片地址怎么定义?连接在哪里?我都看不懂,不要说你了。

楼主:
ADC0809与单片机通信,有一个ADC0809所占外部RAM端口地址7ff8h~7fffh,这个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用的啥单片机?照原理图算出来的。

网友B:
关键在单片机与其他外围器件的连接,一般外围芯片内都有寄存器对应的地址。单片机的地址线一般会连接到外围器件的地址,并把多的来控制片选。

网友C(2011-08-28):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也碰到过,那个地址还不会算,想学习一下
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教过的,哎忘了

网友D:
好好看看数字电路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