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程序时有个小问题

楼主(2009-09-23):
书上说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工作在计数模式时对外部脉冲计数 满了就溢出产生中断 可是我实际调试的时候不太对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
我的想法是T0工作在定时模式定时1ms T1工作在计数模式每1ms加1 一共计1000个数 正好是1秒 然后P0口和P2口的流水灯挨个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hift=0xfe;
sbit TT1=P3^5;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TT1=0;
_nop_();
_nop_();
TT1=1;
_nop_();
TL0=0xf0;
TH0=0xd8;
}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
shift<<=1;
shift|=0x01;
TL1=0xf0;
TH1=0xd8;
}
void main()
{
TT1=0;
P0=0xff;
P2=0xff;
TMOD=0x51;
TL0=0xf0;
TH0=0xd8;
TL1=0xf0;
TH1=0xd8;
ET0=1;
ET1=1;
EA=1;
TR0=1;
TR1=1;
while(1)
{
P0=shift;
P2=shift;
if(shift==0xff)
{
shift=0xfe;
}
}
}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哦:(

楼主:
真的没人么?定时器工作但是计数器不工作啊

网友A:
工作在计数模式需要外部触发信号,即外部引脚T1 的负跳变 计数器才能加1的

楼主:
感谢LS的 晚上试一下

网友B:
其实这个程序,用不到计数器吧。定时器1MS触发后,在中断中设标志位+1,一直加到1000不就是1MS吗,然后清零,进入你想的LED程序。。。。。。

T1做计数器,所触发的条件是外部电平变化。

网友C:
哈哈  楼主没有加外部脉冲

楼主:
哈哈  楼主没有加外部脉冲
引用 网友C:

TT1=0;
_nop_();
_nop_();
TT1=1;
_nop_();
这个不算么?怎么才算啊?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用不到计数器吧。定时器1MS触发后,在中断中设标志位+1,一直加到1000不就是1MS吗,然后清零,进入你想的LED程序。。。。。。

T1做计数器,所触发的条件是外部电平变化。 ...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试试计数器的工作啊,不过怎么样才算加外部脉冲了呢  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C:
哈哈  楼主 你干脆把某个IO口跟T1的引脚接起来  然后IO输出方波  计数看看

楼主:
LS仁兄 帮忙解释下好么 我看的书 上面写的不大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