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压器线路

楼主(2009-09-23):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遇到这样一问题,有个客户要求一个电灯控制器,控制电灯的亮和暗的,电灯功率是100W,线路中有200只灯,现在他要求用一个控制器去调节电灯亮和暗,电压从25-220V之间可调,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线路图贡献吗?不胜感激!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双向晶闸管,但对电网影响很大,对其它设备的干扰也很大,不建议使用。
另一个方法是使用调压器。20kVA以上的调压器市场上有售,买一个就是了。

楼主:
补充一下,他要求的是电子调光。。。。(笔误)

网友A:
不是控制电灯吗?
怎么又改调速了?

网友B:
你可以用可控硅做斩波器。

网友C:
200盏100W灯,这个功率确实不适合用可控硅了,对电网的干扰很大,可用VMOS,自己搞不定的话买成品。

网友D:
在调压器轴上接个减速电机,有成品买。
简单又可靠。

网友E:
在调压器轴上接个减速电机,这主意好

网友A:
调压器加电机,这是很早就有的了,现在市场上也有得卖。我在2楼建议楼主用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三相的,功率当然更大。还有电刷在绕组表面直线滑动的。
不过,又大又重。

楼主:
用固态调压器实现可以吧???当然固态调压器的核心元件也还是可控硅。。。这样对电网应该干扰不大吧?

网友A:
回10楼:
一样的。

网友B:
用无源逆变好了!

网友A:
12楼hexiaodong:
何为“无源逆变”?还真没有听说过。

网友F:
呵呵,此“无源”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无源”,
当交流输出端不与电网连接而直接接入负载,这种逆变器就是无源逆变(比如常用的UPS)

实际上也就是非并网 逆变电源

网友A:
回14楼xwj:
这个,我知道。
我不知道的是12楼用无源逆变来调光是干什么,或者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网友B:
哦,我的意思用逆变调输出电压的方式来调光比较方便!!!

网友B:
其实用可控硅,多脉冲整流功率因数也可以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