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整流后直流电压输出不稳定

楼主(2009-09-23):
各位大侠,小弟一朋友生产一新款发电机,带直流输出,发电机的频率是50-60HZ之间,副边绕组输出交流12V左右。。。客户要求空载电压在13-14.5V之间,负载电压在12V±0.5V,且要稳定。现在问题出来了,加整流管后,这个电压很产稳定,空载时可以有10.5-14V之间跳动,很不稳,负载时11V左右,也不稳定。当然加滤波电容是可以提高有效值,但问题还是一样的不稳定,老是跳,请问各位大侠有方法使这直流电压稳定些吗??至少不要波动这么大,最好是上下跳动控制在1V以内??充补一点:这电路电路比较大,设计最大工作电流为10A,一般工作时电流约为5A左右。。。

网友A:
新款发电机?
从楼主透露的数据上看,像是汽车上的发电机。
现在的这类发电机,多数是调励磁电流来控制输出电压的。
稳定输出电压的方法有得是,申请专利的大概就有几十项。要找这些资料,到http://search.sipo.gov.cn/sipo/zljs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

网友B:
LS正解,一般都是调励磁电流来控制电压的。
除非是功率很小或者不能调整励磁电流的,比如太阳能电池,则只能在电压上上伸出很大余量然后在后面加稳压电路(考虑效率大多是开关电源)。

而机械的发电机,只要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都是用的调励磁电流的方式

楼主:
是这样的,电机主回路输出是交流220V,电机主回路的220V可以通过调励磁,调好到220V了就不能更改。而那交流12V是副边绕组输出的,当然可以通地调主电路达到稳定12V,可事实是如果12V稳下来了,那么主回路中的220V就有失准头了。。。。所以,只能通过12V后加的电路去实现,有什么好办法吗??当然,我要得到的是直流12V。。。

网友A:
怎么又改了?
如果是这样,这种发电机当初的设计就是忽悠。
现在你应该加一个开关稳压电源。其输入是发电机副绕组的输出,其输出为直流12V10A。

楼主:
是的,就是忽悠啊。。其实这个12V直流是**肋。。。但有的人爱钻牛角,非得搞得多精确!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朋友并不懂技术也不大了解市场需求,被这个发电机的设计者忽悠了,生产出来又不能为使用者接受,找你解决。
估计原设计的想法是让汽车上也有220V交流电源,以便使用某些用220V交流的设备。
但这个220V交流频率不稳,这是大问题。
其实,发电机只要一路输出即可。现代开关电源,将12V直流逆变成220V交流或是将220V交流转换成12V直流,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逆变可以保证输出频率稳定,比原设计好得多。

楼主:
是的这样,主回路中的220V交流电还是很稳定的,就是副边输出的12V交流经过整流后所得的直流电波动较大

网友A:
没错啊。
假定发电机没有12V这路输出,需要用开关电源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12V。这个将交流220V转换成直流12V的电源成本与我在6楼说的开关电源成本相同,最多高一块钱。
假定发电机没有220V这路输出,那么12V这路输出就是稳定的(通过改变励磁电流),需要一个逆变电源将12V转换成交流220V。这个逆变电源成本比前述开关电源贵一点,可能要高十几到二十几块。但输出交流的频率稳定,电压也稳定。
所以说发电机搞两路电压输出是多此一举,是忽悠。

网友B:
用忽悠对付忽悠,就按咱3楼的忽悠即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