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怎样用单片机控制数字电位器?

楼主(2009-09-24):
本人想作个用89c51控制数字电位器ds1805的实验,有以下问题:
1 是不是通过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电阻来观察实验效果?
2 可以用单片机的任意输出口对数字电位器的scl和sda进行控制吗(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控制9221时这样作)?还是要用单片机的串口?
3 若可以用单片机的任意输出口(如p1.0和p1.1)对数字电位器的scl和sda进行控制,时钟怎样计算?
4 每发送完一帧信息都要有的那个握手信号是怎样产生的?
5 为什么有的**讲在用数字电位器还要有上拉电阻,怎么其说明书中没有说呢?
本人水平实在是低,请高人指教。若方便请给段程序和原理图,多谢!

网友A:
1 不是

2 不是所有的,但多数都可以

3 不用算,89C51的最高速度也不会比I2C的最高时钟快

4 通过引脚用程序产生的

5 数字电位器,是有源器件不是电位器,有上拉非常正常

从你的问题看,你水平确实不高,先去把微机原理和单片机学明白了再做这个吧。

楼主:
多谢,多谢!

对第一个问题还不明白,难道在运行程序后用万用表量中间抽头的阻值不对吗,如果那样,怎么才对?

还望多指教

网友A:
数字电位器的使用可以看看同类的芯片,如CAT5132,CAT5110

网友B:
理论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