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应用,哪种单片机更可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4):
个人觉得关键在于系统设计,和具体MCU关系不大。

AVR和MCS-51都做过量产的产品,有高压环境(X线机)和大功率环境(冷轧系统)。多数问题都不是出在具体对某个MCU的选择上的。

网友B:
是的,LS正解

网友C:
主要取决于设计上的合理性

网友D:
推荐PIC和51

反对使用STC:本身问题多多,再好的系统设计也不能解决它本身的芯片设计和加工制造的问题。
不建议使用AVR:ESD性能稍微差点,在工业环境下,ESD的破坏还是经常有的,当然,如果你整机设计非常严密,也能补救这个问题,其内部的EEPROM让人很不放心,所以,要求严格时,还是用外部的把。

网友E:
hwm老师和徐公子都这么早啊

网友F:
可靠性本身就是个系统的问题,没办法简单讨论,硬件和软件都很重要,当然一般的情况下又体现不出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