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P89V51RB2BBC的ISP问题

楼主(2009-09-24):
为什么我的P89V51RB2BBC芯片在ISP时在RESET后总是提示什么芯片代码不符,继续操作有可能导致芯片不能工作,问我要继续吗,网上说不管他按YES继续,虽然开始编程了,但是及其缓慢,跳了几个字节后就提示不能通讯,我的设置都是照《P89V51RD2的ISP简明下载》进行的,但还是不行,还有我的芯片不是在周立功买的,有可能ISP空间是空的吗??

网友A:
从三方面入手,上机位软件可以用3.12版本的,保证串口硬件电路可以自发自收,保证芯片内容的ISP引导内容存在且正确,那么,您一定可以使用ISP烧写程序的。

楼主:
1.我试过2.45和3.12的都不行

2.串口可以接收和发送

3.芯片是TQFP的,无法读出,所以ISP代码不太清楚正确与否,但是我用PLCC的P89V51RD2的也不行

EASYPRO800写入的,读出有ISP代码有,应该是正确的吧,可是和P89V51RB2一样不行

请问在FLASH MAGIC内还有什么设置要注意的吗?还有芯片管脚连接有什么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