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把程序放到片外SRAM执行吗?

楼主(2009-09-24):
版主你好,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想使用STM32。由于程序需要经常在使用中更新加载程序,所以怕次数多了片内flash受不了,想通过FSMC外扩SRAM,把一部分程序放到那里执行,不知这样可行吗?
注:由于PCB限制不准备外扩Nor flash了

网友A:
可以的!但速度至少比内部FLASH慢5倍!

网友A:
而且目前FSMC与部分功能有冲突比如DMA,有很多限制,至于看文档

楼主:
看来还不能做到随心所欲的使用外扩SRAM啊!
不知Cortex-M3有没有完全开放总线的型号呢? 就像S3C44B0 LPC2200 ARM7这样的。

网友B:
版主你好,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想使用STM32。由于程序需要经常在使用中更新加载程序,所以怕次数多了片内flash受不了,想通过FSMC外扩SRAM,把一部分程序放到那里执行,不知这样可行吗?
注:由于PCB限制不准备外扩No ...
引用 楼主:

你能用人肉擦写把片内flash擦坏,估计人类也快灭亡了。。。

网友C:
1万次更新,不等FLASH受不了,使用者已经先挂了,呵呵:lol

网友D:
虽然偶还米碰到过,但是见过有人烧挂STM3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每次启动都要下不同的程序。你以为只有在update的时候才擦写一次啊。那样的话我也知道一般不容易坏。
不知道情况别妄下结论!

网友E:
如果每次启动都要下不同的程序,我觉得你选错平台了,这种功能一般不是用MCU,而应该用独立的CPU。

如果你能够好好地规划一下程序的功能,把每次启动需要下载运行的程序集中在很小的范围,把不需每次启动都变动的部分放到Flash中,每次启动只下载很小一部分代码,这样就有可能使用内部RAM下载和运行这部分代码。比如一般与代码保密相关的代码,就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