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输出接小电容

楼主(2009-09-24):
看到人家的一个设计,在直流电源后并联一个大电容,一个小电容,接地。大的电解电容的作用很明显是滤波,使直流输出电压更平稳;小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高频。一直都不明白这个高频干扰到底是什么?是负载的电流变化引起的?还是电源本身输出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都有可能,甚至可能是外来的(与电源和负载均无关的)。

网友A:
短消息内容:
滤高频,是不是就是让高频的信号从低阻抗的电容走,进入地,这样不会让电源短路吗?知道肯定不会但不知道原因。
-------------------------
滤高频就是让高频信号从低阻抗的电容走。
如果电源能够将高频信号短路,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这样的电源才是好电源(指电压源)。正因为不理想的电源不能够将高频信号短路掉或短路得不彻底,才需要在电源输出端接这个电容。

网友B:
大电解电容不是滤波的
是储能的

网友A:
回4楼:
将滤波和储能二者绝对分开,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并不好。实际上,二者有极强的联系。
在这个具体例子中,二者几乎就是一回事。

网友C:
储能和滤波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表述,分别针对于高低频两端。采用两种不同电容的主要考虑是其在频率两端的表现不同。因为一个高不上去而另一个低不下来,没法子就让两个一起站岗吧。

楼主:
滤高频就是让高频信号从低阻抗的电容走。
如果电源能够将高频信号短路,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这样的电源才是好电源(指电压源)。正因为不理想的电源不能够将高频信号短路掉或短路得不彻底,才需要在电源输出端接这个电容。
---------------------------------------------------------------------------------------------------------------------
短路高频信号对电源是好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C:
LZ:

电源就象一片大海,航海者总是希望风平浪静,因为风浪会影响船只的航行,甚至会颠覆轮船。

但虽然是风平浪静,你都会发现海面上有些细小的纹波存在。这些纹波对于大船来说无足轻重,但若有只小舢板(小船)的话,问题可能就大了。当电路中的信号频率非常高时,就相当于在大海里那只小舢板,对细小纹波(高频干扰)抵御能力相对较小,故必须设法去掉它,这便是“短路高频信号对电源是好的”。

网友D:
各种用途, 实在是不好说清楚。

网友E:
学过模拟电路的都应该知道,
直流电压源的交流等效模型就是对地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