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INT0引脚怎么一直是低电平

楼主(2009-09-24):
我用68013,将PA0口设置为INT0功能,PORTACFG=0x01; 设置并激活外部中断0.但是测量INT0引脚发现一直是低电平,这样正常吗? 还是需要用上拉电阻将其拉高呢?
否则无法用低电平触发啊

网友A:
首先执行INT0#最少要4个时钟周期...

PORTACFG = 0x01;            // PA0 设置为 INT0
TCON |= 0x01;               // INT0#下降沿有效
IE  |= 0x01;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s 0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希望有所帮助,安装68013的开发包后,在C:\Cypress\USB\Examples有相关的外部中断例子...

楼主:
2# 小工程师

网友B:
需不需要上拉电阻,要看CY的芯片是推挽输出还是漏极开路输出!

网友C:
这个推挽输出结构和开漏输出结构,有什么不同啊?
哪个需要上拉电阻啊!

网友B:
一般来说,推挽输出结构,不需要上拉电阻。
而开漏输出需要上拉电阻将电平拉高。

楼主:
谢谢~那我这个开发板可能是开漏的。加上拉后可以进中断了。再问个,从一个IN端点读取数据,读到后这个数据是被清除了还是仍然留在端点里? 我现在的情况是从Ep4OUT向EP8IN发送一个数据,Ep8IN读取出来后,如果再次读Ep8IN,仍然可以读到最后1个写入的数,怎么样才能达到如果没有Ep4OUT发送,就读不出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