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 udp 无法通过枚举

楼主(2009-09-24):
近日用at91rm9200 开发一个和主机通信程序。
当把usb连到主机上,主机开始枚举,在三次get_descriptor后,主机就不枚举啦,请教高手一下,是啥原因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别沉下去。继续等待中!

网友A:
1。USB协议中最多重复3次错误就中止当前动作,
2。你的下位机没有按照协议set_的scriptor。检查该表的数据,参考demo代码。对照协议,应该很好解决。

楼主:
const unsigned char deviceDescriptor[] = {
/* Device descriptor */
0x12,   // bLength
0x01,   // bDescriptorType
0x10,   // bcdUSBL
0x01,   //
0xDC,   // bDeviceClass:
0x00,   // bDeviceSubclass:
0x00,   // bDeviceProtocol:
0x40,   // bMaxPacketSize0
0xEB,   // idVendorL
0x03,   //
0x19,   // idProductL
0x61,   //
0x10,   // bcdDeviceL
0x01,   //
0x00,   // iManufacturer    // 0x01
0x00,   // iProduct
0x00,   // SerialNumber
0x01    // bNumConfigs
};
这个就是device描述符
三次get_descriptor后,主机向at91rm9200发送了握手信号,那如果是数据错误的话,主机还发握手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