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IO口问题

楼主(2009-09-24):
STC单片机的IO的一些特性并不像他们提供的文档的描述一下,有以下一些问题(不知道算不算BUG):

1.所有的IO口都有内部的钳位位二极管到VCC,所以在OC开路状态下,如果IO口外部接的电压超过VCC+0.3,就会有电流反灌,其特性与通用51的P0口是不一样的!

2.P4.4-P4.7的引脚,如果做为IO口使用,可能会存在问题,不同型号有不同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是在他们公司的文档中没有进行说明的。所以建议设计时尽量不使用这几个IO口。

基他有用过STC单片机的,也可将问题整理一下发上来啊!

网友A:
P4.4-P4.7的引脚,如果做为IO口使用,可能会存在问题,不同型号有不同的问题

整个P4口都没有特别说明

网友A:
想设P4口的任意一个IO口成推挽输出,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P4.0-P4.3因为不存在功能复用,我用过的几个型号都没有问题。做成推挽输出也没有问题,而P4.4-P4.7回为有些功能进行复用,所以会存在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就有碰到过只能做为输入的,只能做出输出的,不能设置成OC开路的!现在我所有的设计当中,有IO口的情况下,都不再用P4.4-P4.7了!

网友B(2011-06-10):
P4.6作为输出时,始终为高电平。

网友C:
经常用P4口,没发现问题。

网友D:
LZ 可提供具体型号相应的头文件吗?我来试试。。。

网友E:
用过p4.6输出,正常。

网友E:
我也用过IO的oc输出方式,接到VCC+2的电压上,结果IO损坏。
那么它的OC输出方式有什么用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E:
想设P4口的任意一个IO口成推挽输出,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引用 网友A:

试过12C5A,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