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4063输出问题

楼主(2009-09-24):
我用SO8封装的34063做了块板,测试了下输出,发现最高也就是800mA,再多就上不去了,不知差在什么地方,资料上说可以达到1500mA,这才一半,请大侠指点!

网友A:
1500mA是峰值电流,实际输出电流受电流取样电阻限制,受电感纹波电流限制,受封装热阻限制

网友B:
加MOS扩流试试?

网友C:
34063在没有扩流的情况电流达到250MA就很好了,特别是使用国产的情况下,要达到800MA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不加扩流做到800MA,介绍一下经验,我现在想找的是一款IC,功能和34063一样,不需要扩流电流就可以达到500-1000MA,布板面积和价格与34063加扩流MOS相当,如果有的话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回楼上,34063做500mA以上应该没问题,我想你的不行,是不是你的电感选择的有些小了,选电感不只是感量,还有就是可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我的电感是直径7mm,据说电流是2A的,再有就是如2楼所说。

网友D:
用FP5138可以做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E(2014-05-06):
引用 楼主:
回楼上,34063做500mA以上应该没问题,我想你的不行,是不是你的电感选择的有些小了,选电感不只是感量,还 ...

我这个怎么改可以输出24V

楼主:
你这个是升压,升压我没做过。
你查下网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