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麦克风效应”

楼主(2009-09-24):
最近做了一个数字电话,在调试的时候发现了如下问题:
当麦克风不插的时候,用手随便敲击电路板的任何部位,对方都能听到敲击声,哪怕是用手很轻很轻的敲击,对方都能听到,好像是麦克风在话机上插着的时候敲击麦克风的驻极体一样,但是把给麦克风的供电电路去掉后就没有了。
并且把麦克风的输入端接地的时候敲击电路板也有声音能传到对方去。

实在搞不明白了,请教各位老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路板或元件存在接触不良所致,重点检查接插件、焊接。

网友B:
re: chunyang. 有没有必要搞一个问题Q/A集, 把常见的这些初级问题收集进去, 每一个版面都有自已的一类, 这样方便新人查看, 回答时也只需要几个字: 查本版Q/A集第XX条

网友A:
问题是工作量很艰巨啊……

网友C:
是呀   还是不要了  chunyang大哥也很忙的
我倒是希望能够搞个离线版啊
原来 C51BBS的离线版 我一直收着
不用上网 有些问题在里面也能搜索到  挺方便的

楼主:
问题是我的麦克风处理电路都是贴片的,我刚开始也是考虑接触不好,弄的我最后把麦克风插口的座都焊掉了,可还是有,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

网友D:
也许能成为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
“麦克风效应”

网友D:
我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没能象楼主这样形成一个问题提出来,惭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也没把他当问题!还告诉你,我读初中时就做了个麦克风发达的电路,没接麦克风居然对震动可以放大,觉得很好玩,又试了把线圈绕到一个钢针上,打毛衣用的,结果对触碰很灵敏,你在一张纸上轻轻划过都会放大出声音!线圈绕的多少也与灵敏有关系,扰到不同的物体上会有不同效果。今天不看到这贴我早忘了!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F:
电路里有电容,电感,可能会引起楼主的问题。

网友A:
一些元件的品质不好确实可以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G:
带上防静电手腕带再试试

网友H:
那不是不用麦克就可以做到麦克的效果了吗?根据麦克的原理,可以查找原因吧,我猜的

网友I:
是线圈的问题,线圈受震动,引起电感量的变化,相当于“动圈”了,但是不完全是动圈,动圈是线圈运动,引起感生电势,这个不是,所以这个应该叫“变感”(相对于"变容")。
以前偶做无线话筒的时候就发现过这个问题,尤其是敲电感线圈的时候最明显,线圈是手绕的,没几圈,也很松,像弹簧,线圈震动引起线圈电感量的变化,然后引起发射频率的变化,所以接收端就听到声音了。
其实除了线圈,有些电容也会有这个问题,其一是电容极板间距的变化引起电容量的变化,其二是电容介质的压电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