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晶振问题

楼主(2009-09-24):
高手帮忙一下:我用ZLG925,用外部晶振的时候,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可以限制振荡器的启动电平,可手册里边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启动电阻到底应该接多大,问一下,这个电阻应该接的阻值范围是多大,我现在外接的是12M晶振,阻值大约应该多大呢?我晶振的电容接的是15P的两个电容,电阻现在接了个160欧。

我现在程序写进去了,也运行了, 软件设置外部晶振了,但是晶振没有起震,还是内部RC在起作用,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我的源程序是:******************************************************************/
#pragma SRC
#include <Reg925.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7 ;
/******************************************************************
功能:帧间隔的方式进行isp方式下载。此时串口处于接收状态,波特率是
9600.
特性:为了稳定期间,在此的延时应该尽量长一些。
输入:程序接收下载数据。
*******************************************************************/
void ISP_Init(void)
{ int i,j;
SSTAT = 0xFA ;
BRGCON = 0x00 ;
AUXR1 = 0x40 ;
SCON = 0x50 ;
BRGR1 = 0x02 ;
BRGR0 = 0XF0 ;
BRGCON = 0x03 ;
for(i=1000;i>0;i--)
for(j=1000;j>0;j--);
}

/*************************结束********************************/

楼主:
**************************************************************
功能:DAC初始化程序
特性:AIN13=1;
ENDAC1=1,选ADC1的DA模式
CLK0=1;ADC的时钟为CCLK2分频
ENADC1=1;开启ADC功能
输出:P2.0为DA输出通道
***************************************************************/
void DAC_Init()
{
ADINS=0x80; /*AD13有效*/
ADMODA=0x10; /*固定通道,单次转换模式*/
ADMODB=0x28; /*DA模式二分频?*/

ADCON1=0x04; /*选择DA模式*/
}
/****************************结束***********************************/

void main(void )
{
int n;

//int k;

P0M1 = 0x10; /*p1.4选为高阻态,其他为双向i/o口*/ /*配置端口*/
P0M2 = 0x00;
P1M1 = 0x00;
P1M2 = 0x00;

ISP_Init() ;
LED =0;

/*关闭内部晶振,开启外部12M晶振*/
TRIM |= 0X40; /*开启时钟*/
TRIM &= 0X7F; /*选择外部时钟*/
for(n=1000;n>0;n--);

DAC_Init(); /*初始化DA*/

ADCON1 |= 0x01; /*启动转换*/

#pragma asm
MOV A,#0
LOP: MOV AD1DAT3,A
CJNE A,#255,A1
INC A
AJMP LOP
A1: MOV AD1DAT3,A
CJNE A,#0,LOP
DEC A
AJMP A

#pragma endasm

}

/*************************结束**********************************/

网友A:
您怎样判断晶振没有起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