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上位机程序问题,急!

楼主(2009-09-24):
我用VB上位机给下位机发指令,要求下位机上传数据,下发的指令和上传的数据都是3个自己,单片机可以自己上传3个字节的数据,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自己上传的3个字节数据,上位机都能无误的收到,但是上位机发指令要求下位机的上传的数据,有时丢失第一个字节数据,增加上位机发指令和下位机上传数据之间的延时也无法解决问题。求教高手!!!

网友A:
最有可能的是你单片机的接收程序有问题,你可以将串口的2.3脚短接,看看VB发送的数据是否都有收到,如果有的话,就是你单片机的接收程序有问明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指令就能无误的收到三个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无头脑中。。。。。

网友B:
首先 能明确你的串口线及其接口没有问题

那就是VB上串口的程序问题了,建议照着例程先写个串口程序 看看收发对不对

再试你的通信部分,一步步来

网友C:
用串行调试肋手作为公证员,上位机程序和底层程序分开调,最后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