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8飞线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AD, IO, pc, TI, PCB
找了一整天的相关资料,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用ad转换sch成pcb,,,转换之后pcb上面飞线全部不可见,,,
重装也不好使,恢复默认设置也不好事...
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
网上搜索到的两种方法都不可用
按L,然后选上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nN+F,phx
或者是view --> connections --> show all ],%}}UN
都显示不出来,,,, 64s9Dy@%F

大家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高手们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做个两个元件的原理图,生成PCB,发到网上,再把相关设置页抓个图下来同样发过来.
不然盯着你的文字想办法,那是靠猜的,恐怕一眼想不到办法的话就不会接着想了.

网友B:
什么叫“用ad转换sch成pcb?”
pcb中元件引脚有网络显示吗?

网友A:
什么叫“用ad转换sch成pcb?”
pcb中元件引脚有网络显示吗?
引用 网友B:

PROTEL中PCB中元件引脚没有网络显示吗?

网友B:
理解了,“转换sch成pcb”就是指从SCH生成PCB。
如果引脚上有网络显示,说明不显示飞线是设置的问题。
如果都是NO NET,可能是SCH生成PCB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