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电容正负两根线在TOP和Bottom层,是否可以重合

楼主(2009-09-24):
双层板电容正负两根线分别在TOP和Bottom层,是否可以重合

网友A:
一般没问题

楼主:
那什么情况下会有问题啊,我这个电容是和电源并联的。

网友A:
有问题最好先上图再分析,和电源并联,一般分为退耦和滤波两个功能(实质是一回事),走线最好先过电容到负载,是否在同一层不重要

楼主:
如果走线分别在TOP和Bottom,就不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间距问题?还有相邻板层的信号线要垂直布线,尽量不要平行,电源线不要按这个规定吧?我一直没弄明白爬电间距和空气间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