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欧姆龙PLC

楼主(2009-09-24):
有两套完全一样的东西,都是欧姆龙PLC+触摸屏的,现在一套由于事故坏了,想换上一套好的硬件,把那套的欧姆龙的程序拷贝过来使用,请问能不能拷贝过来,怎么拷贝啊,用什么工具?俺不懂PLC,请指导,谢谢。

楼主:
拆开看了看,感觉第一步应该是先把GOT1000人机触摸屏里的程序读出来,各位有没有办法读出来啊。如果加了密码了怎么办啊。。。

网友A:
找当地卖欧姆龙PLC的,他们给你解密,然后你买个他们新的更换上

楼主:
我现在发现应该首先换那个人机界面,那个人机界面有好几个元件都暴起皮来了,但看着CPU和存储器部分应该没有坏,加上供电电源应该能读出原来的程序,但如果加了密的话怎么办啊。。哪里能有解密的啊。。。型号是三菱GOT1000的GT1150。谁有高招啊。。有没有卖GT1150的能帮助解密,解密后买你个GT1150啊。。。
谢谢,如果有的话请加我QQ378697184 注明GT1150解密。

网友B:
这个,好象有从装置提取程序上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