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把两个无隔离的电源负极接起来是否可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4):
这不是会贴图吗?贴得挺好。

问题是:为什么要把两个负极接到一起?用一套整流电路不就行了吗?
估计楼主还没有搞清楚这种整流电路是怎么回事。这种有正和负输出的整流电路,变压器绕组必须有中心抽头才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无需变压器,电路本身是可行的。已投入使用。输入AC110V输出DC240V
我是现在有十台这样的电源。但因为后面的应用,需要把我用红线表示出来的负极连起来。
我认为可行,问了几个朋友也说应该行。
今天有时间我去试一下。

网友A:
那么楼主用的是倍压整流,浪费两个二极管。

楼主:
是的。这个板子拿来就是这样的。我只是拿来用,要把他的负极并起来。
试过了,没有问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