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GCC中断调用函数名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嗯。。最近学习AVR,我用的编译软件是GCC。。。

  觉的网上这个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少的,用ICC的比较多。

如我用外部中断时,写中断函数用的中断函数名为
ISR(INTO_vect)

想知道用到其他函数时用的什么函数名!!

  在库函数里,找了下没有找到。

楼主:
还可以按以下路径:
WINAVR安装目录->avr->include->avr
可以找到对应各个型号的头文件,比如iom8.h对应mega8,里面有如下一段:

/* Interrupt vectors */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0 */
#define INT0_vect _VECTOR(1)
#define SIG_INTERRUPT0 _VECTOR(1)

/* External Interrupt Request 1 */
#define INT1_vect _VECTOR(2)
#define SIG_INTERRUPT1 _VECTOR(2)

/* Timer/Counter2 Compare Match */
#define TIMER2_COMP_vect _VECTOR(3)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2 _VECTOR(3)

/* Timer/Counter2 Overflow */
#define TIMER2_OVF_vect _VECTOR(4)
#define SIG_OVERFLOW2 _VECTOR(4)

/* Timer/Counter1 Capture Event */
#define TIMER1_CAPT_vect _VECTOR(5)
#define SIG_INPUT_CAPTURE1 _VECTOR(5)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A */
#define TIMER1_COMPA_vect _VECTOR(6)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1A _VECTOR(6)

/* Timer/Counter1 Compare Match B */
#define TIMER1_COMPB_vect _VECTOR(7)
#define SIG_OUTPUT_COMPARE1B _VECTOR(7)

/* Timer/Counter1 Overflow */
#define TIMER1_OVF_vect _VECTOR(8)
#define SIG_OVERFLOW1 _VECTOR(8)

/* Timer/Counter0 Overflow */
#define TIMER0_OVF_vect _VECTOR(9)
#define SIG_OVERFLOW0 _VECTOR(9)

/* Serial Transfer Complete */
#define SPI_STC_vect _VECTOR(10)
#define SIG_SPI _VECTOR(10)

/* USART, R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RXC_vect _VECTOR(11)
#define SIG_UART_RECV _VECTOR(11)

/* USART Data Register Empty */
#define USART_UDRE_vect _VECTOR(12)
#define SIG_UART_DATA _VECTOR(12)

/* USART, Tx Complete */
#define USART_TXC_vect _VECTOR(13)
#define SIG_UART_TRANS _VECTOR(13)

/* ADC Conversion Complete */
#define ADC_vect _VECTOR(14)
#define SIG_ADC _VECTOR(14)

/* EEPROM Ready */
#define EE_RDY_vect _VECTOR(15)
#define SIG_EEPROM_READY _VECTOR(15)

/* Analog Comparator */
#define ANA_COMP_vect _VECTOR(16)
#define SIG_COMPARATOR _VECTOR(16)

/* 2-wire Serial Interface */
#define TWI_vect _VECTOR(17)
#define SIG_2WIRE_SERIAL _VECTOR(17)

/* Store Program Memory Ready */
#define SPM_RDY_vect _VECTOR(18)
#define SIG_SPM_READY _VECTOR(18)

这就是你写中断服务程序时要用到的名称。

楼主:
嗯。。自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