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此芯片PIC12C508和8050配合的简单应用电路

楼主(2009-09-24):
(图在附件内可以查看,因为是菜鸟,不知怎么粘贴图片)
请问:
1.从PIC12C508这个型号中,可以看到些什么参数吗?
2.与LED串联的电阻的参数怎么设置,P0,P1,P2串联的电阻参数怎么设置?
3.大家都见到了,请问PIC单片机的P3脚那么接有什么好处呢?
4.因为是低压电路,又加上没有放大电路,所以用了8050这种在低压环境工作的三极管来转换高低电平,而没有用在高压环境工作的三极管A4
5。芯片工作的电压显然是5V,是稳压管提供的吗?
6.CV1和C1这一大一小的电容,显然是为了滤波,因为从整流桥出来的是脉冲直流电压需要用电容让它稳定。但是CV2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和稳压管并联?
7.R2(10K)的电阻那样连接是干嘛用的?为什么阻值是10K?
8.图中那连个开关S1和S2有意义吗?为什么要那样呢?
不好意思啊,各位,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电路虽然简单,我还是要问清楚点好,这个PIC内肯定是要写程序的,如果有高手,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建议到新手园地去问。太基础的问题。

网友A:
不忍心,还是回答你一下:
1.从PIC12C508这个型号中,可以看到些什么参数吗?
  看不出,没有详细的型号,一般有更多的后缀表示其它信息,需要看数据手册
2.与LED串联的电阻的参数怎么设置,P0,P1,P2串联的电阻参数怎么设置?
  假设三极管饱和导通,R=(VDD-Vled)/Iled
3.大家都见到了,请问PIC单片机的P3脚那么接有什么好处呢?
  不就一个按键输入么,内部没有上拉的话就必须外加上拉
4.因为是低压电路,又加上没有放大电路,所以用了8050这种在低压环境工作的三极管来转换高低电平,而没有用在高压环境工作的三极管A4
  一般可以
5。芯片工作的电压显然是5V,是稳压管提供的吗?
  是电源通过电阻提供的,稳压二极管只是限压。
6.CV1和C1这一大一小的电容,显然是为了滤波,因为从整流桥出来的是脉冲直流电压需要用电容让它稳定。但是CV2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和稳压管并联?
  不同大小的电容,特性不一样,CPU的电源脚当然也需要滤波电容
7.R2(10K)的电阻那样连接是干嘛用的?为什么阻值是10K?
  上拉电阻而已,20K也可以,100K也可以,看应用场合了
8.图中那连个开关S1和S2有意义吗?为什么要那样呢?
  这也是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吃饭?
不好意思啊,各位,初来乍到,不懂规矩,电路虽然简单,我还是要问清楚点好,这个PIC内肯定是要写程序的,如果有高手,也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
S1和S2是按键控制开关吧?
楼上的大虾,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个好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