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4):
工频机是可控整流!

网友B:
在整流部分是不同的!

网友C:
输出都一样,高频UPS顾名思义内环为高频率变换,(比如 dc TO dc, AC to DC),高频AC to DC 为有源功率因数校正,dc TO dc为搞频变换器,dc-AC一般用为非隔离全桥,或者H桥。
工频UPS是spwm直接托工频变压器,AC to DC 为无源功率因数校正,dc-AC一般用为隔离全桥。

高频UPS 比工频UPS ,体积小,效率高。必定高频UPS 会替代工频UPS,但是高频变换器设计要复杂些,小公司做的可能性能不太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释的很清楚呢,基本上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呵呵!

网友D:
果然有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高手如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