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置SRAM启动问题?

楼主(2009-09-24):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我按照网上STM32从RAM启动MDK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和boot1,boot0引脚无关,那上面这个接法不是没有意义??而且这种模式应该只能调试用,否则一上电,SRAM还根本没有程序,如何启动?谢谢

网友A:
对,只能做测试用。

BOOT1/BOOT0的状态只是在复位之后很短一段时间才有用,使用KEIL或IAR调试时,它们并没有产生硬件复位信号,只是把程序下载到RAM,然后跳转到那里执行,所以和BOOT1/BOOT0引脚无关。

网友B:
STM32 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还可以用于FLASH代码出问题后 解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