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3带载问题!

楼主(2009-09-24):
我用ST公司的3843做一款DC-DC电源,输入18~36V,输出:24V/30mA;±5V/30mA;2路18V/30mA.用5V做反馈,每一路家的负载都是1K,但是24V只有21V,18V只有15V,如果家的负载是10K,则24V有23V,18V只有17V,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直接贴图多好,免去打开的麻烦。问问题,应该替参与讨论的网友想想。

用5V反馈,稳定的是5V这一路输出,其它各路反馈是不管的。所以其它各路变压器漏感的影响、绕组直流电阻的影响、二极管压降的影响等等不能反馈到功率开关部分,负载变化时输出当然就会有变化。这与用什么芯片无关,只要是多路输出都是这样。
不过,你的这个电源变化好像比较大。可以做得比这个结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