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实现源码(转)--感觉不错

楼主(2009-09-24):
typedef struct {
    QUEUE_DATA_TYPE     *Out;                   /* 指向数据输出位置         */
    QUEUE_DATA_TYPE     *In;                    /* 指向数据输入位置         */
    QUEUE_DATA_TYPE     *End;                   /* 指向Buf的结束位置        */
    u16              NData;                  /* 队列中数据个数           */
    u16              MaxData;                /* 队列中允许存储的数据个数 */

    u8               (* ReadEmpty)();        /* 读空处理函数             */
    u8               (* WriteFull)();        /* 写满处理函数             */
    QUEUE_DATA_TYPE     Buf[1];                 /* 存储数据的空间           */
} DataQueue;
/*********************************************************************************************************
** 函数名称: QueueCreate
** 功能描述: 初始化数据队列
** 输 入: Buf      :为队列分配的存储空间地址
**         SizeOfBuf:为队列分配的存储空间大小(字节)
**         ReadEmpty:为队列读空时处理程序
**         WriteFull:为队列写满时处理程序
** 输 出: NOT_OK:参数错误
**         QUEUE_OK:成功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
** 作 者: 陈明计
** 日 期: 2003年7月2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u8 QueueCreate(void *Buf,
                          u32 SizeOfBuf,
                          u8 (* ReadEmpty)(),
                          u8 (* WriteFull)()
                          )
{
    DataQueue *Queue;

    if (Buf != NULL && SizeOfBuf >= (sizeof(DataQueue)))        /* 判断参数是否有效 */
    {
        Queue = (DataQueue *)Buf;
                                                                /* 初始化结构体数据 */
        Queue->MaxData = (SizeOfBuf - (u32)(((DataQueue *)0)->Buf)) /
                         sizeof(QUEUE_DATA_TYPE);               /* 计算队列可以存储的数据数目 */
        Queue->End = Queue->Buf + Queue->MaxData;               /* 计算数据缓冲的结束地址 */
        Queue->Out = Queue->Buf;
        Queue->In = Queue->Buf;
        Queue->NData = 0;
        Queue->ReadEmpty = ReadEmpty;
        Queue->WriteFull = WriteFull;
        return QUEUE_OK;
    }
    else
    {
        return NOT_OK;
    }
}

/*********************************************************************************************************
** 函数名称: QueueRead
** 功能描述: 获取队列中的数据
** 输 入: Ret:存储返回的消息的地址
**         Buf:指向队列的指针
** 输 出: NOT_OK     :参数错误
**         QUEUE_OK   :收到消息
**         QUEUE_EMPTY:无消息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
** 作 者: 陈明计
** 日 期: 2003年7月2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u8 QueueRead(QUEUE_DATA_TYPE *Ret, void *Buf)
{
    u8 err;
    DataQueue *Queue;
    err = NOT_OK;
    if (Buf != NULL)                                            /* 队列是否有效 */
    {                                                           /* 有效 */
        Queue = (DataQueue *)Buf;

        if (Queue->NData > 0)                                   /* 队列是否为空 */
        {                                                       /* 不空         */
            *Ret = Queue->Out[0];                               /* 数据出队     */
            Queue->Out++;                                       /* 调整出队指针 */
            if (Queue->Out >= Queue->End)
            {
                Queue->Out = Queue->Buf;
            }
            Queue->NData--;                                     /* 数据减少      */
            err = QUEUE_OK;
        }
        else
        {                                                       /* 空              */
            err = QUEUE_EMPTY;
            if (Queue->ReadEmpty != NULL)                       /* 调用用户处理函数 */
            {
                err = Queue->ReadEmpty(Ret, Queue);
            }
        }
    }
    return err;
}
/*********************************************************************************************************
** 函数名称: QueueWrite
** 功能描述: FIFO方式发送数据
** 输 入: Buf :指向队列的指针
**         Data:消息数据
** 输 出: NOT_OK   :参数错误
**         QUEUE_FULL:队列满
**         QUEUE_OK  :发送成功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
** 作 者: 陈明计
** 日 期: 2003年7月2日
**-------------------------------------------------------------------------------------------------------
** 修改人:
** 日 期:
**------------------------------------------------------------------------------------------------------
********************************************************************************************************/
#ifndef EN_QUEUE_WRITE
#define EN_QUEUE_WRITE      1
#endif
#if EN_QUEUE_WRITE > 0
u8 QueueWrite(void *Buf, QUEUE_DATA_TYPE Data)
{
    u8 err;
    DataQueue *Queue;
    err = NOT_OK;
    if (Buf != NULL)                                                    /* 队列是否有效 */
    {
        Queue = (DataQueue *)Buf;

        if (Queue->NData < Queue->MaxData)                              /* 队列是否满  */
        {                                                               /* 不满        */
            Queue->In[0] = Data;                                        /* 数据入队    */
            Queue->In++;                                                /* 调整入队指针*/
            if (Queue->In >= Queue->End)
            {
                Queue->In = Queue->Buf;
            }
            Queue->NData++;                                             /* 数据增加    */
            err = QUEUE_OK;
        }
        else
        {                                                               /* 满           */
            err = QUEUE_FULL;
            if (Queue->WriteFull != NULL)                               /* 调用用户处理函数 */
            {
                err = Queue->WriteFull(Queue, Data, Q_WRITE_MODE);
            }
        }
    }
    return err;
}
#endif

楼主:
(u32)(((DataQueue *)0)->Buf)的值为队列中从out指针到函数指针 (* WriteFull)() 总的字节数24字节, 真实队列数据应该是后24字节的数据,由于DataQueue 结构体28字节(由于结构体对齐可知),所以建立的队列数组长度至少要大于等于28字节。-KEIL+ARM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