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的I/O口输出低电平?

楼主(2009-09-24):
我现在要在STC12LE5202单片机的I/O口P1.5上输出38K方波,但单片机的P1.5一上电就是高电平,怎么解决呢??
  菜鸟求助!!

楼主:
是不是要在单片机IO口外接个电阻下地呢??
还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STC单片机的I/O口有设置方式,不妨试试

网友B:
程序错了。

网友C:
上电后,在程序对IO操作之前,IO状态当然是高电平了,如果楼主的问题是指无法实现设计目的,那当然是程序编写的问题,如果是指其它诸如希望上电后默认是低电平,那么加一级反相器即可。楼主首先应清晰、完整、准确的描述自己的问题。

网友D:
外加下拉电阻,程序一上电就先将IO置低

网友E:
可以用P0口,然后下拉个小电阻

网友F(2011-08-23):
加了上拉电阻,P1口也置不低,什么原因?

网友G:
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H:
程序有问题,单片机上电后I/O口默认的是高电平

网友I:
单片机电路启动过程就是如此,如果要改变电平或输出信号,需要程序重新对该I/O设置,如果发射脉冲信号,为何不用PWM管脚,可能更合适。

网友J:
P0下拉确实是低电平了,但没有上拉怎么让P0输出高电平?

网友K:
1,程序开头加变低指令(CLR P1.5)
2,P1.5接PNP管反相(5401)

网友L:
是不是输入端口有上拉电阻,如果有上拉电阻的话,在MCU上电初始化的时候,是没办法控制端口的,肯定会输出高电平.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一个下拉电阻,并且这个下拉电阻和内部上拉电阻的分压满足低电平要求.
二是加三极管反向,其它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M:
STC的我试过,可以实现的
管脚下拉1K或2K,由于电流较大,所以上电复位后虽然是高,但电平却高不起来.然后在IO配置时把那个脚设成推挽输出,记住一定先把该脚置低再配置成推挽,然后就可以了.:D
具体设置在手册里有说明的,记得这样的管脚不能太多,否则还是学春哥加非门吧

网友M:
回复了才看到又是盗墓:D

网友N:
楼主可以下拉一个小电阻,当高电平用得时候再把IO口设置为高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