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大虾,能否用LSE做为STM8主时钟完成USART的串口通信

楼主(2009-09-24):
如题,能否用LSE(32.768kHz)做为STM8的主时钟完成串口通信啊。
麻烦给些思路,最好能给出验证过的代码。

偶在楼底下先谢您了...............

楼主:
谢谢!

有没有资料显示说明不可以........

网友A:
STM8S根本就没有LSE。下面是STM8S参考手册中的相关部分:

楼主:
sorry, 我没说明白,我玩的是STM8L152C6
评估板是STM8L 1526-EVAL.

网友A:
思路很简单,只需把CPU的时钟切换到使用LSE即可,其它的就是要注意串口波特率的设置要计算好。

简单地算了一下,32768的主频下,波特率最多只能到2048,最接近的常用波特率是1200。

楼主:
USART_SendData8(USART1, (unsigned char) u8Dat);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设置主时钟为LSE, USART为600bps的设置,会挂在上述的while语句中。
若不设置LSE,以缺省的HSI为主时钟,串行通信正常,可达到115200。:(

网友A:
这个产品还没有正式发布,我还没看到你说的开发板,具体问题要看调试才能知道。请直接找为你提供开发板的FAE帮忙。

示波器上看到输出了吗?

网友B:
可以用HSI RC呀.
用32768校准一下,完全可以到0.5%的精度.

网友C(2015-04-24):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TM8L 不能用LSE作为主时钟,一切换就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