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创建DSP的封装出现问题,望大侠们赐教

楼主(2009-09-24):
下图是TMS320C5402数据手册里面的封装图

以下是我用protel99创建该封装的整个过程,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其中两幅图中的尺寸计算是否正确,劳烦费眼一看,多谢!
1.确定封装外形

2.引脚长度和宽度,还请看看尺寸计算的正确与否

3.确定引脚形状

4.这个图中绿框内的数据是怎么计算得来的还得请教

5.主要是加粗绿窗内的数据1.7大侠们帮忙看看对不对

6.确定一脚位置

7.修改引脚数量

8.输入封装名称

9.完成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尺寸按照最大范围取值,焊盘长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