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 ISP无法烧写

楼主(2009-09-24):
operation failed (reading sigature)
我用的是无源晶振

网友A(2011-09-1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ISP好像进去了,因为原来的程序不运行了。重新复位后又运行,所以判断ISP进入了。但是FLASHMAGIC不能自动波特率,提示failed autoboud. 我的ISP已经短接了。
我的FLASH给用87654321不小心加密了。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B:
怎么会不小心加密的?!

网友A:
忘记把汇编启动文件里的0x87654321给去掉了,给加了密。
我用串口调试MAGICFLASH的命令行来运行,我输入?,它给我回复一个?
而没有回复synchronized,不知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