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C_IN和OSC_OUT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我用STM32F103VB做了个板子,现在已经接好了电源、复位、BOOT0和BOOT1、还有JTAG口,晶振部分没有接,用内部的8M晶振跑了个小程序一切正常。
但现在准备做HSE的时候却发现OSC_IN和OSC_OUT两个管脚上都出现了0.2V左右的电压,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认为不正常吗?

楼主:
我看万利的板子在上电后这两个管脚是没有电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希望香板帮我解答下。本人是新手,呵呵!

楼主:
然后还有要说明的是我还没有接8M的外部晶振,只上电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如果你让这2个脚悬空,什么结果就不好说了。请焊上晶体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我把8M的晶振焊上了,然后在之前那个小程序里面也加了RCC的配置程序,下到芯片里面后,用示波器看到这两个管脚的上出现幅值超过50V的正弦波。

楼主:
手贱,我并了那个1m的电阻,取下来后就好了!但是我想问下斑竹为什么并上那个电阻会出来那么大的电压啊?

网友A:
出现幅值超过50V的正弦波?哪来的电压?地线接哪里了?

为什么并上那个电阻会出来那么大的电压?下面是振荡器的电路,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B:
厉害,50v, 芯片还没坏?

网友C:
汗~~~
不会是LZ探头的地线没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