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易用科技

楼主:
Ø温度测量范围:-55度到+125度
Ø测量精度:0.2度
Ø湿度测量范围:10-95%RH
Ø测量精度:5%RH
Ø控制指条简单,常用两条指令。
Ø标准RS232/RS485接口
Ø标准工业导轨安装
Ø 串行接口波特可设置
Ø 电源电压7-15V宽电压
典型应用:
Ø 宾馆温湿度监控
Ø 药品库房温湿度监控
Ø 档案室温湿度监控
Ø 机房、基站温湿度监控
Ø 智能家居温湿度监控
Ø 公共场所温湿度监控
外形结构:
实物图

网友(2009-09-17):
接口描述
引脚
| 名称
| 描述
| 1
| VCC
| 电源输入脚直流7-15V宽电压输入
| 2
| GND
| 地
| 3
| GND
| 地
| 4
| 232TXD/485A
| RS232数据发送,RS485A
(to pc 2)
| 5
| 232RXD/485B
| RS232数据接收,RS485B (to pc 3)
软件设计应用
串口格式:默认波特率9600,一个起始,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
读取指令:“HC01”四个字节。
返回数据格式:“H:xx%RH,C:xxxx”
如:“H:49%RH,C:31.15”表示相对湿度是49%RH,温度是摄氏:31.15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