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用笙泉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发现无法仿真IAP功能,寻问厂家,回答说,有这个功能,但不提供给我等P民使用,没办法,调试程序只能在ICE和ISP(下载程序后测试IAP功能)之间折腾。
程序写的长了些,调试时需要手工修改XDATA变量,测试调试程序,结果发现无法修改XDATA变量(DATA变量能修改),更搞笑的是,CODE调试代码能随意修改写入(就是程序运行时不能写入,即IAP功能不提供),想请教一下原厂,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是否也是从战略战术上考虑?
当然,个人感觉,MPC比STC要好多了,至少还能提供了一个性能不咋样的仿真器。但和华邦相比,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A:
IAP 区和每个人的配置有关,而且IAP区数据也要确保受到保护不被**,因此没有支持这个IAP仿真的功能吧!

不然,拿到别人的片子,虽然也可以拿来仿真,那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读取了!不知道他们设计者是不是这样考量的!

网友B:
关于IAP的问题,你必须确认一点:芯片没有被加密(即Option中的LOCK和SB没有被钩上)
否则,在使用Keil进行Debug时,首先将会对目标芯片作“整片擦除”动作,从而清除所有的设定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MPC82G516的IC在出厂时的设定是有加密的,
所有要使用OCD功能,需要先使用Megawin提供的U1工具将加密选项去掉

网友C:
P民是个啥啊?

网友D:
华邦的东东真的很牛吗?

楼主:
答非所问。
想请教一下原厂,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是否也是从战略战术上考虑?

我51类仿真器用过近十种,据我所知,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笙泉的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是有史以来第一家!

网友E:
原厂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网友A:
答非所问。
想请教一下原厂,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是否也是从战略战术上考虑?

我51类仿真器用过近十种,据我所知,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笙泉的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是有史以来第一家! ...
引用 楼主:

这个部分的确不好使,笙泉得要改进,不然只能代码运行,断点,有啥用,
难怪我一般都不用仿真器,直接下载!

网友F:
我糊涂了,1#说无法修改XDATA变量,7#说用过近十种仿真器,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但1#7#似乎又互相同意似的

网友C:
严重支持原厂关注!

楼主:
TOP10楼: huamunv
我糊涂了,1#说无法修改XDATA变量,7#说用过近十种仿真器,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但1#和7#似乎又互相同意似的
引用 网友F:

引用发言怎能断章取个别字,误导大家,重复一遍我的原话:
我51类仿真器用过近十种,据我所知,XDATA变量不充许随机修改,笙泉的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是有史以来第一家!

网友F:
12#我没必要把你的话全部都引用了,说明我理解的意思就行了。虽然你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解啊
你说的意思是笙泉的是第一家可以修改的?

网友B:
关于楼主所提的“Debug时不能修改XDATA”的问题,确实是个客观存在且不容忽视的问题
望原厂引起重视

网友E:
奇怪 , 我试了下是可以啊 , 怎么操作不行的啊…

网友D:
有的人试可以,有的人试不行,难道说这是人品问题?!

网友A:
Keil-C版本 是不是要指定啊??

楼主:
RE: 笙泉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的问题

为防止被人说用D版的Keil uVision3, 我用原版的Keil uVision2也一样, 在下列窗口中实时修改变量,CODE变量和 DATA变量都能实时修改,唯独 XDATA变量无法修改!

从笙泉网站下载最新 MPC82G516 OCD ICE 仿真器监控软件8051_OCD_ICE_For_Keil_v2.21,安装后发现原问题照旧,增加了新问题,下列窗口中的变量已无法修改!
彻底无语!!!

网友F:
Keil uVision那些版本到底什么区别?

网友A:
回复 楼主:

版本更新一下看看,http://www.megawin.com.tw/D_Download_count.asp?ID=20

网友E:
xuyiyi :
你又帮厂家抓了只虫,我之前说可用是我使用的问题
对不住各位了,希望厂家能严重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  TOP 20楼:  hhtseng

下载  8051_OCD_ICE_For_Keil_v2.22.zip (3.64 MB)  , 经安装测试,问题照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帮上忙!
所以他们的OCD ICE 就是没有支持XDATA变更咯!!
这样在调试时的确不好使的!

网友G:
注意Keil软件的版本。
Keil公司对仿真的AGDI接口一直在升级,所以OCD的版本也要对应,才会有效工作。

楼主:
24楼:
注意Keil软件的版本。
--------------------------------------------------------------------------------
试过手头的好几个版本的 Keil软件。包括正版和 D版。
也请好几个网友帮忙测试验证,全部回复都证明,无法在线修改XDATA变量。

网友D(2009-11-02):
爬楼爬这么高才知道答案,希望厂家重视这种问题

楼主:
厂家是不会重视这种问题的,厂家关心的是怎样更快的抓米。

网友C:
发现了应该会重视吧,米里面虫子太多不上档次

网友E:
" 笙泉科技8051 ICE仿真器 v2.23 " 厂家还是有在注意的..
"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D_Download.asp "

楼主(2009-12-13):
sz_n053:
谢谢,我下载试试。
感谢笙泉科技,老许算幸运多了,面子够大的了,嗷叫几声还有点效,呵呵!
感谢笙泉科技,继续支持中国产笙泉单片机,祝笙泉科技越做越大。

楼主:
下载了最新版本,经测试,发现下列窗口中的变量没法修改,希笙泉公司下一版本改进。另:希望下一次能增加个Keil uVision4版本,谢谢!

网友H(2010-02-14):
82G516的设计理念很先进,但是原厂如果不能及时修改内部的巴哥,将出现不实用的问题。双数据指针一年多的修改尚未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51单片机的成熟功能。

网友I(2010-03-23):
Debug时能修改XDATA了吧,sfr位置不能修改!

网友J(2011-09-19):
确实有点答非所问啊

网友K:
这都多早的东西了

网友L:
仿真器还是有局限性的,不只是笙泉的仿真器有。

网友J:
别纠结这个了

网友H(2014-05-17):
笙泉的单片机应该说不错,但是内部的BUGE不少,我发现的问题很多,有的批次单片机的部分端口不能设置工作模式,真有点可笑。更换一个批次后,没有此问题。是出厂检测问题?还是其它,不清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防止被人说用D版的Keil uVision3, 我用原版的Keil uVision2也一样, 在下列窗口中实时修改变量,CODE变量 ...

你这是软件仿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