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书上说FPGA、单片机的时钟电路下面要预留一片区域防止一块接地网络的矩形或多边形,书上所说的“下面”是指直接与FPGA和时钟相贴的PCB的上表面还是对应的下表面?谢谢

网友A:
上下面都包括, 中间层也包括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所有都要布地线呢,如果都布地线的话,是不是直接在这块区域上打过孔

网友B:
多层放置当然最好,但工艺不准许时,在元件层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