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用过DS18B20的帮我看看好吗!

楼主(2009-09-24):
各位老朋友,新朋友:
我想利用DS18B20做个自动报警装置,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DS18B20做成探头,放入水缸中,当水没过探头时,温度下降.蜂鸣器报警!LED闪烁.
我的原理图如下: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路一上电, DS18B20就迅速发热!   似乎像短路了!  都找了三天的原因了没觉得自己焊短路了!

我用的是寄生电源方式, DS18B20VDD引脚和单片机共用4.5V的电源!所用的接地端,共地!

希望大家帮我找找原因!谢谢!

楼主:
其实电路并不难,只不过就是个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加上个DS18B20.
三节4.5V的干电池串联作为电源.采用寄生电源供电方式,DS18B20的vdd引脚和单片机的vcc引脚都接4.5V的电源.为啥短路呢???:(很困惑啊???

楼主:
电路板都焊了三次了,而且每次都是相同的原因!绝对不是焊短路了!:funk:……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总是发热,你知道我的电路图错在哪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很期待你的成果!
要是成功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哦!十一放假回家,看来有很久不能看到你;P

网友B:
貌似采用寄生电源的供电方式,VDD是要接地的。
你看看这篇**,http://blog.chinaunix.net/u/6979/showart_239326.html

网友C:
没用过你这款单片机,我想应该确认一下p1.1口的状态(输入or输出)。
另外,你不会直接把18b20扔水里吧。;P

网友D:
个人认为很可能是DS18B20的引脚排列你弄错误了!是不是把电源跟地线弄反了?

网友E(2013-01-20):
1,p1.0  口电阻太小
2,蜂鸣器应该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F:
绝对是焊反了

网友G:
18B20焊反了 我之前实验过,反了的话 3秒之内迅速发烫

网友H:
我也认为你焊反了.好好看手册.很容易看反的.

网友I:
09年的 被挖坟了

网友J:
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K:
这...转眼已经n年过去了~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了

网友L:
一朝天子一朝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