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5的问题,哪位帮忙?

楼主(2009-09-24):
7815如果输入13.5v能够输出多少电压?
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静态电流是多少?

本人做一个东西,工作电压12.5-15v左右,输入13.5v,原来产品用经常不小心被高压烧坏。还有要求休眠电流1ma。不知道用个7815是否可以?

网友A:
大概13V左右,暗电流是指光电管,你大概想问静态电流,大概是几个mA,详细请看数据手册。

你的应用适合于找一个13V的LDO,如果没有这个电压点,就找个可调的来做。7815压差至少3V,做不了你的应用。

网友B:
7815如果输入13.5v?

楼主是否只需要限制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就是楼上的意思, 要求高效,低emi,电流大约0.8a
系统有电机等玩意,

本人手头上没这玩意,不然自己测试一下就ok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几个毫安估计太大了,系统达不到休眠电流1ma的客户要求,

网友B:
给个图你参考:平常耗电极少

网友A:
你找低静态电流的LDO就可以了,我有做到1、2个uA的,不过电压点不是你这个点。实在找不到,你还可以找有关断逻辑端的,不用的时候关了就是了,1mA太容易做到了。

楼主:
非常感谢,估计你的电路不错,我研究一下。

网友B:
不客气,正在画图呢,举手之劳。
怕关断单片机电源,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稳压管如果电压低点,可以当LDO用)

楼主:
谢谢,确实不错,就用这个电路了,选一个40v的pmos管就可以了,后面通过单片机把dcdc关掉就ok了。
不过这个电路在mos输出和栅极之间是否加一个电阻,减小一下vgs,是否可以?

网友A:
提醒你验证齐纳管的击穿电压范围是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