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屏座标的设置,英文资料,看不来,请大虾帮忙;

楼主(2009-09-24):
我现在的初始化代码:
LCM_WrCommand(0x00A4);
LCM_WrData(0x0001);

SysTickDelay(20);

LCM_WrCommand(0x0008);
LCM_WrData(0x0808);
LCM_WrCommand(0x0009);
LCM_WrData(0x0900);

LCM_WrCommand(0x0030);
LCM_WrData(0x0F10);
LCM_WrCommand(0x0031);
LCM_WrData(0x770F);
LCM_WrCommand(0x0032);
LCM_WrData(0x0407);
LCM_WrCommand(0x0033);
LCM_WrData(0x0F0F);
LCM_WrCommand(0x0034);
LCM_WrData(0x2222);
LCM_WrCommand(0x0035);
LCM_WrData(0x0F0F);
LCM_WrCommand(0x0036);
LCM_WrData(0x7704);
LCM_WrCommand(0x0037);
LCM_WrData(0x0F07);
LCM_WrCommand(0x0038);
LCM_WrData(0x100F);
LCM_WrCommand(0x0039);
LCM_WrData(0x2222);

LCM_WrCommand(0x0007);
LCM_WrData(0x0001);

LCM_WrCommand(0x0010);
LCM_WrData(0x0730);
LCM_WrCommand(0x0011);
LCM_WrData(0x0237);

SysTickDelay(50);

LCM_WrCommand(0x0012);
LCM_WrData(0x11B6);
LCM_WrCommand(0x0013);
LCM_WrData(0x1500);
LCM_WrCommand(0x0029);
LCM_WrData(0x0040);

SysTickDelay(30);

LCM_WrCommand(0x0001);
LCM_WrData(0x0100);
LCM_WrCommand(0x0002);
LCM_WrData(0x0200);

LCM_WrCommand(0x0003); //初始化座标系     0x0003   ??????
LCM_WrData(0x1030);     //     0x1030
LCM_WrCommand(0x000A);
LCM_WrData(0x0008);
LCM_WrCommand(0x000C);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0D);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0E);
LCM_WrData(0x0030);
LCM_WrCommand(0x0020);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21);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50);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51);
LCM_WrData(0x00EF);
LCM_WrCommand(0x0052);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53);
LCM_WrData(0x013F);

LCM_WrCommand(0x0060);
  LCM_WrData(0xa700);
LCM_WrCommand(0x0061);
LCM_WrData(0x0001);
LCM_WrCommand(0x006A);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80);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81);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82);
LCM_WrData(0x0000);

LCM_WrCommand(0x0090);
LCM_WrData(0x0016);
LCM_WrCommand(0x0092);
LCM_WrData(0x0100);
LCM_WrCommand(0x0093);
LCM_WrData(0x0201);
LCM_WrCommand(0x0094);
LCM_WrData(0x0001);
LCM_WrCommand(0x009C);
LCM_WrData(0x0022);
LCM_WrCommand(0x0095);
LCM_WrData(0x0A12);
LCM_WrCommand(0x0097);
LCM_WrData(0x0200);
LCM_WrCommand(0x0098);
LCM_WrData(0x0101);
LCM_WrCommand(0x0099);
LCM_WrData(0x0001);
SysTickDelay(10);
LCM_WrCommand(0x0007);
LCM_WrData(0x0100);
LCM_WrCommand(0x0022);
SysTickDelay(200);

网友A:
不知道LZ是否已经自行解决此问题了。
我看到你程序注释里面不是已经标出来了?你已经知道0x03指令是配置数据写入模式,怎么不仔细看看手册呢?第50页的图足够浅显易懂了。

网友A:
另外,感谢LZ发布的手册。
俺也借机好好学学屏驱动……

楼主:
我试过了,没试成功

楼主:
我现在采用了坐标算法,已实现,,不过,还想试试初始化,省事些

网友A:
按照50页的说明,
ORG = 0;//注释:在ORG=0的情况下连续写窗体数据,则窗体内任何地址都可以定义为写RAM的起始地址。
AM = 1;//垂直方向上指针自动步进;
I/D1 = 0;//垂直方向上从高向低步进;
I/D1 = 1;//水平方向上从低向高步进;

试过以后无法实现?那就咨询一下瑞萨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