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PIC 单片机的 存储体 bank0 bank1...

楼主(2009-09-24):
bank1 uchar count_pwr=0;

           uchar count_pwr=0;

请问一下 有bank1  和没有bank1  的区别是什么啊

还要 这个

存储体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的用法,

麻烦大家告诉我 ,谢谢

楼主:
请问一下 有bank0  和没有bank1  的区别是什么啊

还要 这个

存储体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它的用法,

麻烦大家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无bank前缀,
默认bank0.

因为PIC绝大部分都是单字指令,
所以一条指令中表示的寻址范围有限,
所以为了扩大寻址范围,设置了存储体寄存器,
即使指令中的内存编址相同,
但是在存储体寄存器的值不同的时候,寻址不同的物理存贮器.

可以说,MICRCOHIP用存储体的方法,扩大了单字指令的寻址范围.

网友B:
简单说就是,不同单元的同一楼层的住户不同,有的用户霸道,就占了各单元的同一楼层(映射)。说白了是MICROCHIP早期省钱的一种手段,结果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弄得写程序的怨声载道。

楼主:
还是不明白

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嘛

我的理解是  把寄存器放到 片内程序存储器中的 页0   页1   页2   页3
页0 就是bank0
页1 就是bank1
页2 就是bank2
页3就是bank3

这样对嘛

网友A:
简单说就是,不同单元的同一楼层的住户不同,有的用户霸道,就占了各单元的同一楼层(映射)。说白了是MICROCHIP早期省钱的一种手段,结果把自己套进去了,现在弄得写程序的怨声载道。 ...
引用 网友B:

对有成见的人来说当然是怨声载道。

可是MICRCOHIP靠这个产品成了8 bit mcu的NO。1

网友A:
还是不明白

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嘛

我的理解是  把寄存器放到 片内程序存储器中的 页0   页1   页2   页3
页0 就是bank0
页1 就是bank1
页2 就是bank2
页3就是bank3

这样对嘛 ...
引用 楼主:

PIC16 的指令字长14位,其中用于寻址的位数只有7位,只能寻址128字节范围。
那么可以把实际芯片的物理内存分成若干区,
bank寄存器的值指定了当前指令寻址到底是哪一个内存区。

网友A:
分区作为一种扩充寻址范围的手段,不光MICROCHIP用,

TI的某些dsp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

网友C:
还是不明白

我是这样理解的对嘛

我的理解是  把寄存器放到 片内程序存储器中的 页0   页1   页2   页3
页0 就是bank0
页1 就是bank1
页2 就是bank2
页3就是bank3

这样对嘛 ...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是硬件已经定死的,不能人为的改变。
临时变量都在bank0中,所以编程序时,给bank0中留一定的空间,供仿真用,因为仿真是也会产生一些临时变量。

网友D:
其实一直没弄透这个东西,反正变量朝后面的页面放呗

网友E:
多看看 芯片 spec

网友F:
7楼讲的不错!
用于寻址的7位最大就是7Fh,4个bank就是1FFH

网友G: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