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虚拟机LINUX无法与WINDOWS共享文件

楼主(2009-09-24):
用VNWARE安装了LINUXFC9,也安装了VMWARE TOOL,设置了共享文件,但是在/MNT/HGFS/下面就是看不到共享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用SSH,连接到HUB上就可以了.或者搞个U盘导数据.

网友B:
我跟LZ是同样的情况,查了一个网页说的方法
“cd /mnt/cdrom 进入cdrom后ls,发现其中有三个文件,VMwareTools-7.8.5-156735.tar.gz 和VMwareTools-   7.8.5-156735.i386.rpm,另外一个是文本文件。复制这两个文件到/tmp。”
    我发现安装VMwareTools后,没有VMwareTools-7.8.5-156735.tar.gz 和VMwareTools-   7.8.5-156735.i386.rpm这两个文件,只能先用U盘插拔安装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VM TOOL装了就可以直接拖了

网友B:
LZ,我装了好几次VM TOOL,都没成功,能把你的传给我吗?
QQ:409343118
邮箱:barryyan_2007@126.com

不胜感激

楼主:
5# barryyan VMTOOL是自带的,你上网看教程吧